关于RT8859M的50脚和49脚的220K和160K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6-04-14):
手头上有片盈通H61C V2.1主板无CPU电压,电源管理IC-RT8859M的EN脚和VCC脚电压都正常!49脚和50脚电压都是12V(不正常!正常是1.2V吧,不知道是不是)论坛里都说50脚的电阻是220K的(可是我的万用表电阻档位最大档位也就200K,量不出来),49脚的电阻是160K,拆下来量是180K!220K在网上查了代码是224(电阻上的代码),在料板上找半天终于找到一个224代码的电阻,可是160K的就不好找了,找半天只找到个180K的(准确来说是用万用表的200K档量的,还是在笔记本料板上找到的).换上去后50脚有1.2V而49脚只有0.9V(正常这两个脚电压应该是一致的),CPU供电三项供电有两项是1.12V一项是0.8V(装上CPU-0.8V那项供电场管电压变成OV了但是可以点亮,)请教各位大神啊:这样对以后的使用有没有影响啊?会不会烧CPU啊?谢谢各位大神!大神们晚安!(希望明天会看到你们的解答,谢谢!!!)

网友:
弱弱的问下大家啊:像主板上那黑色的贴片电阻怎样又快又准的查出它的阻值啊?(那么小又没标代码又那么多!一个一个量太花时间了)麻烦大家解答啊,谢谢啦!!!

网友:
我也有你这样的疑问,找不到合适的电阻怎么办,怎么代换,求高手回复

网友A:
这种检测电压的电阻不一定要一模一样的阻值,两个电阻串联式是用来分压的,把12v分压检测,只要阻值比例一样,阻值不要太小的,一组都更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检测电压的电阻不一定要一模一样的阻值,两个电阻串联式是用来分压的,把12v分压检测,只要阻值比例一 ...

49脚本来是160K的,我用180K的代换上去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检测电压的电阻不一定要一模一样的阻值,两个电阻串联式是用来分压的,把12v分压检测,只要阻值比例一 ...

还有就是220K的电阻要怎样量它的阻值啊?

网友B:
有一个华擎一样的问题搞不懂最后放弃了

网友C:
像没有代码的电阻只有查图纸或者是芯片的PDF才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华擎一样的问题搞不懂最后放弃了

是这个电源管理IC-RT8859M吗?是H61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没有代码的电阻只有查图纸或者是芯片的PDF才能知道了!

用万用表量有什么捷径啊?谢谢!

网友D:
我也遇到了一个杰微的H61板,也是无CPU供电,供电芯片一样的,这板子插上4P就会风扇转一下就停,排除了短路引起的,芯片49脚和50脚也是12V的电,我把50脚的电阻换成了220K的上去也不行,49脚的电阻在线测是160K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一个杰微的H61板,也是无CPU供电,供电芯片一样的,这板子插上4P就会风扇转一下就停,排除了短路 ...

拆下来测是不是16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下来测是不是160K的?

没有,只是改50脚的电阻,改100K和220K都没用,最后叫客户换新主板350块他没换拿东西走人了。

网友:
换上去了,你测了电压是1.2V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担心的话,可以测试久一点

网友:
我在华硕H61主板上测得49和50脚正常亮机情况下一个是12V一个是1V。

网友:
这种小电阻拆下来好量测吗?49脚与50脚容易出问题是不是H61通病。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时,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波形,我试过一次,49脚用500MS 档位 测试的时候表现为,电压抬高再跳下,再抬高 然后一直保持12V   而50脚是开始12V 过了100几MS 后降到0.9V  一直保持0.9V这个电压。。梅捷H61主板上测的。主板是正常状态下测试。

网友:
没代码的查图纸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  一边220K   一边 180K    这个正常的   确实是12V

网友:
关键杂牌板没图纸啊,大神,指点指点啊!220K 180K的电阻哪部分比较多啊?谢谢!

网友:
没有电压还能亮记的那一组 应该是集显供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为什么49脚和50脚电阻阻值没变电压还是12V啊?(50脚电阻220K,49脚电阻160K,都是拆下来量的)大神,求解啊, ...

什么阻值没变电压还是12V  不明你说的意思

网友:
楼主还是不错的,能亮就行了

网友G:
晕,像我们搞维修的,还220K的电阻都测不出来搞什么修?
万用表不用太好,胜利的140元差不多了,140啊,你随便买个风枪啊都不止了
如果要BGA 示波器要更多。没有好的工具你修啥?

网友H:
我换了两个220K,目前可以使用,问题是,人家的G530,被我换成了G850,郁闷吧,希望我没修好它,客户把主机带出来,我好换回去,真是修 一修,还倒贴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阻值没变电压还是12V  不明你说的意思

就是50脚电阻阻值是220K,49脚电阻阻值是160K,但是电阻两端的电压都是12V(正常的应该是1.2V 0.5V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晕,像我们搞维修的,还220K的电阻都测不出来搞什么修?
万用表不用太好,胜利的140元差不多了,140啊,你 ...

我现在知道怎么测了!我毕竟是个学徒也不像你是维修师傅!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换了两个220K,目前可以使用,问题是,人家的G530,被我换成了G850,郁闷吧,希望我没修好它,客户把主机带出来, ...

50脚和49脚都用220K?你这220K电阻在哪找的啊?(我在台机主板 笔记本主板 显示器电源板上都找了-找不到啊)麻烦告知下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脚和49脚都用220K?你这220K电阻在哪找的啊?(我在台机主板 笔记本主板 显示器电源板上都找了-找不到啊) ...

两个100K的串起来 然后一个脚飞线

网友:
看你们讨论的那么热闹,这种芯片的板好像很多,学习一下。以后遇到了就知道从哪里手了

网友I:
我可以  明确告诉你   RT8859M  杂牌版  都用220K   淘宝买  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可以  明确告诉你   RT8859M  杂牌版  都用220K   淘宝买  很便宜!

还要在淘宝买啊 大神,主板上的这种电阻多吗?

网友:
查TONSET或者TONEAT外围电路,估计是有二极管击穿,才会导引脚电压有变化。

网友:
正常是1.2v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知道怎么测了!我毕竟是个学徒也不像你是维修师傅!

学徒也要用好表啊,维修工具很重要的,工具测量的结果会决定你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徒也要用好表啊,维修工具很重要的,工具测量的结果会决定你的维修

大神,你是芯片级维修大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徒也要用好表啊,维修工具很重要的,工具测量的结果会决定你的维修

请教下你啊:像CPU供电短路的故障,换了被击穿的场管和电源管理IC后为什么会没CPU供电啊(不短路但是没U供电)求解,谢谢啦!

网友(2016-05-18):
换220K无效,一样是12V出来,用得10来天,现在返修回来了,继续纠结^^^^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