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双目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哪种更适合维修?

楼主(2016-04-14):
如题,想更换设备了,之前用双目的。tb看到有电子显微镜,可以对着屏幕飞线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谁用过好使不?

网友A:
真正的电子显微镜,可不是TB上说的那样,,,那可是科研用的,他非要把那东西叫电子显微镜谁也管不了他

网友:
不是有电子电路的就叫电子显微镜,而是利用电子扫描的才叫电子显微镜,,一般的科研单位都买不起的
我们用的都是光学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电子显微镜,可不是TB上说的那样,,,那可是科研用的,他非要把那东西叫电子显微镜谁也管不了他

原来如此,我想问下带摄像头放大投影出来的效果用来维修怎么样?

网友:
你用的好,用得舒服的才是最适合的

网友:
个人习惯问题,我觉的双目的还是好用点。

网友:
双目的奥林巴斯。

网友B:
这个最少都是好几大千起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少都是好几大千起价

我们有十几台   ~~

奥林巴斯SZ30和SZ51 ,来来来,告诉你哪里有卖

网友:
那种用着还不错!!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但是电子显微镜比起双目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