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造成大短有问

楼主(2016-04-14):
联想b300开机电流跑到5.0左右,烧鸡后发现PC124电容坏了,果断拆除,上电正常开机,不明白电容坏了为什么造成大短尼?这个电容应该是个滤波的吧?弱弱的问下滤波的会造成大短?应该这么分析这个电流的走形式尼?

网友A:
楼主是啥意思哦?电容击穿了接地了 不就大短了吗  这么正常的事情

网友B:
公共点对地短路 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对地短路 大短

这里就能算B+电路了?

网友C:
看到VIN没有,公共点呀,能不大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啥意思哦?电容击穿了接地了 不就大短了吗  这么正常的事情

弱弱的问下接地不就是拉低了嘛?应该就是0v了啊?为什么还会短路?

网友:
显卡我也遇到过,电容短路,相当于直接连到地了。肯定电流很大了。

网友D:
这跟代工厂有关,设计的保护电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VIN没有,公共点呀,能不大短吗

vin适配器接入就是公共电压?那保护隔离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跟代工厂有关,设计的保护电路不一样

这里是保护隔离电路嘛?不是公共电压那?

网友E:
电容接地了就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接地了就短路了

好吧,那这个vin电流是怎么流的尼?进来先是流向三个电容嘛?

网友F:
vin就是公共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vin就是公共点电

好吧这个没有保护吧直接就是19v过来了,适配器电流

网友G:
滤波电容击穿了 直接接地了 大电流很正常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滤波电容击穿了 直接接地了 大电流很正常呢

适配器输入就是公共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适配器输入就是公共电路?

经过隔离保护电路之后才产生的

网友:
电容短路就相当于19V对地直连了!!

网友:
电容一端是供电,一端是接地,如果电容坏了,变成导线了,你想会怎么样

网友:
看电路图是滤波电容击穿相当于电阻了当然大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