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国产手机 天语,屏幕有凸起后开机进不了系统——哪位知道

楼主(2016-04-14):
国产手机 天语,屏幕有凸起后开机进不了系统——哪位知道?谢谢告知

网友:
屏幕凸起这什么情况

网友:
先刷机再说

网友:
屏幕凸起这什么情况 我也想知道 不清楚是什么样子
一般进不了系统要么是系统不行要么是进不了硬盘即板子有问题

网友(2016-05-17):
刷机试试吧。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2016-11-01):
先刷机,刷机不行就要换硬盘,然后再刷机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