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RS790GX+/785+/780+ (昂达a785g+/128M魔笛版)不跑码,没复位,没CPU电压!

楼主(2016-04-14):
小白求助:  昂达主板RS790GX+/785+/780+ (昂达a785g+/128M魔笛版)不跑码,没复位,没CPU电压!

主板有内存电压1.5v, 桥供电一组1.8v正常,VDDA 2.5V, 没VTT电压, 没cpu电压 (CPU IC-RT8855换了两片了,还是没电压), PCI没PG信号,有时钟(1.几伏电压) , PCIE-A11也没PG, A13 A14有0.4的电压,请教是什么问题??

还有 有谁有这个板的图纸吗?  有的 麻烦传一个  谢谢!!

网友A:
VTT电压要上了内存和U才有

网友B:
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 vcc 24脚 5v,   vcc12 31脚 12v, en 48脚 3.2v ,pwrok 1脚 3.2v , vddpwrgd 47脚 0v ,47脚上拉电阻也正常,就是没电压! (不知道这个47脚这样的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T电压要上了内存和U才有

只是上了cpu 测的!!

网友:
时钟有没有。哥哥

网友:
时钟有  PCI B16 有1.几伏电压, PCIE A13 A14有0.4的电压,   但是PCI  B16的电压会慢慢的下降(刚开始1.7v 慢慢的下降到了1.2v)

网友:
有几块这样的板,有时可以,有时不行,不稳定,

网友(2016-05-14):
哈哈  和我修的一样的板子  我的全板没电压  内存  CPU已修,VTT电压没有  桥电压1.5V  大神们说VTT电压要上CPU才可以   我上个U试试

网友:
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