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电源输出时短路,使笔记本使用发热很烫,电源应该怎么查找?

楼主(2016-04-14):
DELL笔记本电源输出时短路,使笔记本使用发热很烫,电源应该怎么查找?谢谢告知

网友:
电源有问题没,单用电源能开机不,还是只能用电池能开机

网友:
你说的是适配器吗

网友:
电源短路 ?是公共点短路还是什么 建议求助说的明白点  ……

网友:
电源很好找 一般是一个黑色盒子一样的 带一根线可以查到插座上的就是

网友:
是电源适配器,用一下后笔记本就发烫,就开不了机。笔记本的电池也是坏了,没法蓄电开机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适配器输出电压正不正常,再用鲁大师测一下笔记本温度,都正常说明主板有问题

网友:
买一个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
机器应该有问题 换个适配器不行只能维修了

网友:
是接口的问题吗

网友:
电源接口有问题么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建议送修不知道是主板坏了还是适配器坏了别盲目的弄把故障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