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笔记本不能重装系统,读取不到硬盘,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6-04-15):
联想B490笔记本不能重装系统,读取不到硬盘,是哪里问题?有谁知道?谢谢告知

网友:
是进PE不认硬盘吗,还是BIOS里就没有

网友:
主板问题,告诉你要会弄才行。

网友:
这问题应该很简单吧,你该不会是电脑爱好者吧。

网友:
硬盘坏了?主板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换一个老贵了,换主板吧

网友:
能具体说下怎么读取不到硬盘  bios检不到 还是pe分区里没有?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下呗

网友:
硬盘 扇区4K对齐  去掉

网友:
BIOS下面有硬盘吗

网友:
BIOS    桥    自己查吧

网友:
u起  硬盘  主板  都有可能,先换个u起不行再换个硬盘再不行就是主板了

网友:
换个好的硬盘试一下了

网友:
用WIN8.1的PE看看

网友:
是不认硬盘吗  排除软件问题从接口到桥  查硬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不行再换个系统

网友:
硬盘还能使用,但系统很卡,就想重装系统下,但用U盘做系统]读不到硬盘了,装不了系统。不会真是你们说的硬盘坏啊

网友:
W8 PE /.检查硬盘坏道

网友:
嗯……试试,谢谢各楼的推荐维修思路

网友:
不认硬盘,换个硬盘试一下,不行查硬盘供电

网友:
如果硬盘是好的,耍bios 干桥

网友:
我也感觉 是CPU的问题 ,就是 现在机子都装起来了,等会找个CPU试一下。   这个机子最初的问题是不亮,干了一下先卡后亮了。所以一直没有考虑到CPU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我告诉你,认不到硬盘,如果是最新电脑有可能是BIOS设置的问题,你要先看一下BIOS里面有没有硬盘

网友:
硬盘条件都满足啊查工作条件嘛。

网友A:
如果bios里有,pe没有,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bios里有,pe没有,怎么解决?

可以进win8 pe试试  U盘用uefi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win8 pe试试  U盘用uefi的

做完系统后重启释放就蓝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斑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完系统后重启释放就蓝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斑竹!

可以改硬盘模式试试 你的机型怎么改可以百度搜索

网友:
硬盘接口的电压 还有数据线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