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6-04-15):
有的师傅请发个谢谢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屏型号吧,是要逻辑板程序还是?

网友:
这个和飞利浦有什么关,这只是一个屏号

网友:
是逻辑版的,有师傅有吗

网友:
现在逻辑板供电IC缺个开关信号,直接给个电压后面的电压都正常出来了,就是灰屏

网友:
驱动板给逻辑板的供电和信号都正常,主IC和电源IC都换过了还是老样,开关的线路没短路也没断路哪位师傅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屏边板,无单独逻辑板。

网友:
师兄你说的我不明,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