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centre Q700简单维修

楼主(2016-04-15):
朋友送来一台ideacentre Q700,故障是放了好久之后再拿出来后,开机无反应,风扇转,CPU发热,有些时候能听到BIOS自检“滴”一声

首先拿到手看了一下,主板未见明显异常,只是BIOS附近有维修痕迹,就开了几次机测试一下,发现有的时候能听见自检声音有的时候不能
于是打电话问朋友,朋友答曰之前修过一次,动过BIOS
由于Q700的BIOS引脚是通过跳线引出来的,容易烧写,所以决定赌一把,上了编程器做了一遍BIOS,开机,成功启动

本来以为问题解决,第二天就给朋友拿回去了,谁知中午朋友打电话过来,说还是有问题,BIOS开机总是提示出错

于是下午又拿回来看了一下,确实开机BIOS会提示一个错误,更新NVRAM的SMBIOS部分时时出错
恢复了一下BIOS无果,又查了一遍CMOS电路也无果
仔细想了一下,目前自检除了更新NVRAM出错以外其他部分应该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一定与NVRAM更新有关
NVRAM更新实际上是把主机的配置保存在BIOS的FLASH芯片中,如果开机没问题,那么读BIOS肯定没问题,那么,写BIOS呢
于是仔细观察了一下BIOS芯片引脚,果然发现WP引脚有些略微有些上翘,立刻测了一下,发现WP脚与焊盘接触不良

立刻加焊BIOS芯片,故障消除

最后总结一下这次简单维修,基本没有实际测量电路,只是凭推测来修的,结论有三点
1.遇到这种引出BIOS引脚的主板,上编程器先试试不要怕,成功概率挺高的
2.维修BIOS芯片的时候,如果周围有引出引脚,直接杜邦线引到编程器即可,焊接芯片繁琐而且容易出现焊接不良
3.BIOS能读并不代表能正常写入

最后付BIOS程序

网友A:
我感觉吹下芯片刷比较快,有飞线那个时间我已经修好在抽烟了

网友B:
最初的维修可能也是写的BIOS,,所以这次最好换个BIOS芯片,不然怎么两次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不错,刚好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吹下芯片刷比较快,有飞线那个时间我已经修好在抽烟了

飞线的话确实麻烦,不过这个直接引出编程器接口了,8pin排针插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初的维修可能也是写的BIOS,,所以这次最好换个BIOS芯片,不然怎么两次都是它的问题

谢谢提醒,这个倒是疏忽了

网友:
焊接芯片繁琐而且容易出现焊接不良,不赞同这种说法,焊个IO一般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更何况一下BIOS。焊接不良只能说明焊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线的话确实麻烦,不过这个直接引出编程器接口了,8pin排针插上就好

不想拆BIOS芯片,又觉得飞线麻烦,淘宝有在板刷写的线卖,一个8脚的夹子,直接夹住BIOS芯片插在编程器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想拆BIOS芯片,又觉得飞线麻烦,淘宝有在板刷写的线卖,一个8脚的夹子,直接夹住BIOS芯片插在编程器上 ...

好东西呀

网友:
外围电路影响蛮大的,很多板连接好了读三次出三个不同结果,一般还是吹下来刷写,备份的话一般读三次,只要有一次不对我都是吹下来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