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問IC型號

楼主(2016-04-15):
上次是 PN2097A?  有什麼能替代的.(最後一張圖)

KSP2222A 有什麼能替代

网友:
最好是用型号一样的把 用别的指不定就炸了

网友A:
请善用搜索!
很普通的NPN硅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善用搜索!
很普通的NPN硅管。

第三張圖 是PN2907A? 因為爆掉了.

网友:
用FAN4800A作为PFC和PWM控制的开关电源电路图很多,可以参考走走线路,很容易判断烧坏的是什么,根据参数判断用什么代换,这类器件应该都是很常见的。

网友:
网上查一下就有了,另外这个不是IC,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張圖 是PN2907A? 因為爆掉了.
与前面的2222A是一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