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55N V3.00 没复位 不跑码 CPU没电压 桥也没有电压 维修成功

楼主(2016-04-15):
客户的板子,插电检查,发现CPU不发热。全版没有供电,也没用复位,按照AMD板的上电时序先内存,发现内存没有电,经检测发现内存供电芯片UP1504T的第五脚没有供电, 第五脚向上查发现R292电阻变成97欧,正常是2.2欧,进行更换,发现阻值变成200多欧了,这次直接断路了,我去,什么情况,去掉电容C365和U23(内存供电芯片UP1504T),在更换R292电阻,就没有烧了,电压也过来了12V,这种情况要么电容挂了,要么U23挂了,找了料板,没有发现UP1504T,怎么办呢,找万能的迅维,发现UP1504T可以用UP6103S8代换,在坏板里面找啊找,UP6103S8一般都市内存、桥的供电芯片,内存的那边的芯片不要(你们懂得,很多烧了的),我能直接取桥那边的进行代换,换好后上电,久违的复位灯亮了,各项电压有了,上U,上内存,完美跑马,维修完毕。对了,奉上亮机BIOS。

昂达 A55N V3.00 亮机备份.zip

网友:
上面的图片是修复后的图片,对于高手而言,小菜一碟,勿喷,谢谢

网友A:
UP6103V星的板上用得挺多的

网友B:
UP6103 这种芯片 某宝能买的到么?

网友C:
刚刚好需要这个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6103V星的板上用得挺多的

是的  我就是在V星上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6103 这种芯片 某宝能买的到么?

万能的宝宝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6103 这种芯片 某宝能买的到么?

只要知道芯片具体型号淘宝基本上都能买到,除非很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好需要这个图纸!!

他传上来的是BIOS而不是图纸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6-05-27):
AMD的上电时序应该是桥供电先出来呀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多吗?

网友:
先回复再看帖子

网友:
供电5脚没有的没怎么见到一般我见到都是EN没有供电的内存八角

网友:
领教了  学习了

网友:
有UP6130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