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深度休眠

楼主(2016-04-15):
一直对ASUS  深度休眠  不太理解   华硕 是不是插上电不按开关
  就进入深度休眠状态  而不是G3状态?
比较乱 不理解  麻烦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下  或者 有这方面的帖子  给小白看看

网友:
  请问 SUSACK#  和 SUSWARN#  是不是 也是休眠信号  有什么联系  和深度休眠有关系吗  或者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深度休眠我就没有研究过了

网友:
笔记本还有深度...听都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度休眠我就没有研究过了

之前 修过一台华硕X450CC  板载内存的 SLJ8C的PCH   故障 不触发  按下开关  POW灯亮 RMSRST#3.3V
EC 供电 复位 BIOS  lid  ac_in  都正常  PCH的 rtcrst srtcrst in开头的2个RTC 电路的 都正常  PCH 不发SLP_S3  SLP_S4   后来跟客户说 PCH坏  (心里没底换桥能不能好)  就换的板     后来吧这个板的PCH 拆了用掉了  桥是好的   一直不明白 那不对  修到新款华硕的 都怕

网友B:
好像不全是,有一些是一擦上电,先完成一次G3状态,然后就进入深度睡眠状态,等待开关信号唤醒。这个是要根据不同的机器而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全是,有一些是一擦上电,先完成一次G3状态,然后就进入深度睡眠状态,等待开关信号唤醒。这个是要根 ...

有这方面的帖子  资料吗

网友:
之前看过饼哥 分析个华硕新机的G3到s0状态的帖子 没保存  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