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手机买练手板,要从什么开始?

楼主(2016-04-15):
维修手机买练手板,要从什么开始?

网友A:
可以到论坛的店铺里面买个10块苹果4料板练手

网友:
修笔记本,从信号开始,好像,修手机,先练焊工。当然,修笔记本也是要焊工,对比,修手机,焊工第一。

网友:
多谢指教,也是基本工,同加油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论坛的店铺里面买个10块苹果4料板练手

为什么我买的是15元一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买的是15元一块

我说的是买个10来片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买个10来片板子

看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