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R3一体机不显。

楼主(2016-04-15):
联想C320R3一体机不显。可以听到开机音乐。是一个集显的机器。测得CPU的集显供电有0.45V。CPU没有发出DP信号到芯片RTD2136S所以没有输出LVDS,也没有背光开启 。请教高人指点RTD2136S的工作时序或者H61集显的工作时序。屏接口上没有EDID信号线,在主板上有个EEPROM。CPU换在别的台机板上可以点亮。以排除CPU问题,RTD2136S也更换过。请教接下来查哪?在线急等。RTD2136S的1脚和21脚是什么时候工作的?
补充一下,BIOS刷过N个,屏供电有,强开过背光,有光没有图像,抓不到LVDS的波

网友A:
你先检查一下,给LCD的供电是否有,基本都在接口的第一脚,好像是12V的电压

网友:
应该就顺着背光开启查就行,不过现在的机器 刷个BIOS试试先

网友:
首先确定一下是黑屏还是暗屏? RTD2136应该是驱动板方面的主控芯片,U17应该是MCU。你得想办法测试主板集显部分有没有正常工作,再来测试驱动板的输出部分。原理跟台式机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检查一下,给LCD的供电是否有,基本都在接口的第一脚,好像是12V的电压

有屏供电,就是没有背光开启。强开过背光,有光就是没有图像。

网友:
补充一下,BIOS刷过N个,屏供电有,强开过背光,有光没有图像,抓不到LVDS的波

网友B:
换屏线试了没》?》?

网友C:
集显的先吹下北桥试试吧。强开背光也是黑屏。估计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的先吹下北桥试试吧。强开背光也是黑屏。估计还是北桥的问题。

H61是单桥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线试了没》?》?

DP信号和LVDS没有跟屏线没关系的事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刷过N个了,都是无果,论坛里的刷了后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一体机我都不想修哟,拆的又累,又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