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VIDIA_MCP55S_N55SB-A2T(TForce_550_SE)电脑主板 IO无电压

楼主(2016-04-15):
(图片)

网友A:
正常的时序是按下开关出来RSMRST复位桥吧,然后这种MCP的单桥容易出问题可以风枪吹下

网友B:
可能没用IO的RSMRST#,图纸里面搜下PWRGD_SB或者PWROK_SB看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没用RSMRST。AMD的板子电压没有出来全的话也是关不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没用IO的RSMRST#,图纸里面搜下PWRGD_SB或者PWROK_SB看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没用RSMRST。AMD的板子电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时序是按下开关出来RSMRST复位桥吧,然后这种MCP的单桥容易出问题可以风枪吹下

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