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英硕 G31 档25 代码

楼主(2016-04-15):
第一次开机能跑完代码亮机 进系统正常
重启就当25 代码
关机断电 一会又可以开机 跑完代码 正常的
重启还是25代码
应该查那些呢 是桥问题吗

网友:
说明板子有余电,关机断电一会余电释放完,就跑马OK

网友A:
可以接独显吗,接个独显上去看下

网友:
CMOS那块看看,楼主修好说一声,上次我也遇到了,客户不让休,就这样讲究着用的

网友:
不插你的诊断卡试试。

网友B:
应该是外设电路哪里有小问题,具体要楼主自己查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独显吗,接个独显上去看下

接独显一样的 也是当2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外设电路哪里有小问题,具体要楼主自己查看了

PS/2的键盘 不能用 USB 接口键盘可以用
当25 等个十几秒 有时候又开始跑码 点亮进系统 正常了
难道是PS/2接口问题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2的键盘 不能用 USB 接口键盘可以用
当25 等个十几秒 有时候又开始跑码 点亮进系统 正常了
难道是 ...

一般25就是 这种外设,可以拆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