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808B0可以用两个1N4148二极管代替。

楼主(2016-04-15):
    P2808B0,一个参与待机和开机的芯片。
    一个蓝天主板的P2808B0表面有烧坏痕迹,没有备件。查找资料,只找到一个改电路的图,如图1。

    主板上P2808B0的电路图,如图2。

    根据这两个图分析P2808B0的功能:Pin1和Pin2通过Pin4,Pin7控制,产生Pin8输出Vin1,给3V5V待机芯片uP6182的Pin16提供供电,开启待机电路。
    Pin3将来自按钮开关的信号,转换为Pin6输出,作为系统启动的触发信号。
    虽然没有搞清楚图1中Pin3,5,6接法,还是照做,结果不能触发。根据上面对Pin3和Pin6的理解,直接将它们短路,如图3。

    结果能正常触发。维修成功。
    这样改后,电脑能够正常工作,但是Pin8不受控制了,可能失去了某些保护功能。短路Pin3,6也是,用了三极管,可以起到隔离作用,更安全。但图1的改动不适合这个主板。可能将三极管在Pin5和Pin6位置调换可以成功,没有试。
    另外P2808A1不能代换P2808B0。换了两个P2808A1,结果都是Pin3,Pin6变为19V。
参考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0358-1-1.html。发帖还是很辛苦的,请加分鼓励。

网友:
p2808B0  我买了 5个  用好主板 测试  都不开机。。难道全是 坏的。

网友:
2个 机器  p2808B0 少烧了。。。  X511  烧了。。。。。X411 烧了。。  p2808B0  买了 5个 全新的回来 都不行。、 最后从 另一台好机器 上拆个 OK 了。 现在这 芯片  淘宝 买了 三家  都是 不行。。6脚 3.3V  都变  18V 了。

网友:
这个破机,是有这毛病,蓝天代工的开机IC,我上次买了两个,老贵了,换上去,还不行,,最后,在一块料板上,找到个原型号,换上去,立马杀了,,这种改法,不错,,

网友:
这样也得呀,根据电路分析出的吗

网友(2018-07-13):
这个不贵 自己买几个备用 不过没有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2019-01-19):
不用那个芯片带来的副作用有
1、电池状态下待机功耗增加,原机电池模式下3V,5V是不出来的
2、usb关机充电功能失效

网友(2020-09-20):
说这个芯片不贵的都是大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