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43bwxplus开机屏幕显示无信号但是连接主机就黑了

楼主(2016-04-15):
                客户送来的一台机子,型号如标题,故障描述:开机后屏幕上显示无信号,但是接上主机屏幕无显示黑的,,,,,看到此故障时搜了下【迅维】,都说是驱动板的问题,或者说要刷BIOS或者跟换BGA旁边的保护二极管,,,,好了好几个BIOS,二极管换了就是不行,搞了我那么多下载分跑了,,,,修了半天终于搞好了,,,原来是艹改个高压就好了,高压供电不足导致的。

迅维网chinafix.com_三星2243BWPLUS板BN41-01172B芯片SE758MH-LF(M-MY22K0CDC)存MX2.zip

附上亮机的BIOS

网友:
打错字了,把BGA改成VGA,,,,,好了好几个BIOS改成刷了好几个BIOS

网友:
这玩意还要看用的是什么屏,对应的MCU程序才能用。都不通用。

网友:
那天我也遇到一个差不多的货,也是你这样,后来也是高压板的问题,老以为是程序的问题...唉...

网友:
想知道你是怎么改的?

网友:
高压板问题多出现暗屏,应该不会显示无信号,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