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UR7770AT不能完全关机 求高手

楼主(2016-04-15):
主板是AMD芯片组的,来时情况是自动上电无复位,换IO后能正常触发亮机,但不能完全关机,换了两个IO情况一样!    内存1.5V和CPU 1.0V,还有一个3.3V转1.8V关闭不了,关机肯定是先关这个1.8V的,这个1.8V的转换管在北桥边上!!这个一般受什么控制?跑线都跑不通~~

网友A:
论坛里面搜索一下我记得有个NV关机时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搜索一下我记得有个NV关机时序的。

谢了版主,这块主板是IO71882+小蚂蚁72569开机的,关机肯定是要先拉低绿线的吧?现在绿线直接进72569的二脚,一直不拉低,而IO71882的83脚PSON#开机变低 关机变高正常!换了小蚂蚁72569也不行... 慢慢研究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了版主,这块主板是IO71882+小蚂蚁72569开机的,关机肯定是要先拉低绿线的吧?现在绿线直接进72569的二 ...

不是的,关机是先关掉复位,然后再一个电压一个电压关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关机是先关掉复位,然后再一个电压一个电压关闭的。

版主你可以看下这个图,正常的板子待机时是有这个1.8V开启的,而没有12V的供电!我这个不正常的是PSON就没抬高肯定一直有12V这个供电的,所以我这找PSON这个思路修,顺序大概是开关-IO-小芯片-绿线,IO这边的PSON_IN是正常的开机拉低 关机变高,但小芯片的PSIN_OUT不正常,开关后一直是低,不抬高 换了也不行,于是现在让IO直接控制绿线,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可以看下这个图,正常的板子待机时是有这个1.8V开启的,而没有12V的供电!我这个不正常的是PSON就 ...

你这个VCC18_EN待机的时候应该没有吧。应该是开机之后才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VCC18_EN待机的时候应该没有吧。应该是开机之后才会有的。

板子是网吧的,这种板子通病IO,和其它正常板子比照了待机时就有!这个VCC18_EN根本跑不通线,只有5VSB分压成2.5LEVEL  在分压成VCC18_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