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55M-P33主板开机掉电求助啦

楼主(2016-04-15):
V星A55M-P33,裸板开机,键盘灯3灯闪,2-3妙就掉电,掉电后可再触发,拔掉12V供电或者内存再触发就不会掉电,量了开机针触发前后电压都是4.78V左右,cpu供电mos又没有短路,不知道应该查哪里,求高手支招
如果能坚持5秒左右不掉电,是能看到开机logo的,但一会就又掉电了,也试过拔掉键盘,只插显示器接口开机,还是这样

网友A:
量一下12V有没有短路 不一定都是供电MOS管哦  不上CPU会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12V有没有短路 不一定都是供电MOS管哦  不上CPU会掉电吗

12V应该没短路,测量的时候刚开始1妙是通的表会响,但是过了一秒就不响了

网友B:
拨4pin不掉,感觉主要问题还是在cpu供电这块,看下是不是供电芯片条件不足,或者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拨4pin不掉,感觉主要问题还是在cpu供电这块,看下是不是供电芯片条件不足,或者损坏了

拔内存也不掉,额

网友:
加焊芯片看看。感觉是接触不好一样

网友:
不装cpu开机,也不会掉电,额

网友C:
刷个BIOS试试先,感觉像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试试先,感觉像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还没有编程机,额

网友:
更换内存条旁边的8个脚的 细小IC。  非内存电源IC,比那种小很多的,就好了

网友:
更换内存条旁的一个8个脚的小IC

网友:
?    时序有问题 缺少电压

网友:
IC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