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550TI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4-15):
首先,本人是修笔记本的,很少修显卡的,没事的最喜欢瞎搞搞,刚好有一坛友卖一块GTX550TI的坏显卡,说是有时显,有时不显,没有修过(这是关键)卖得也便宜包运一共40元,还算合理,就要了,收到货一看,确实没修过, 开始测试,果然不显,立马测电压,擦~没核心供电,马上查资料,过程很费时候就不详述了,电源芯片33脚是开启信号,量了一下,没有电压,打了一下阻值,这里说明一下为什么要打阻值,通电状态下打阻值可以判定是控制脚的控制状态,结果是短路的,这就说明了是保护性的关闭电源使能,芯片关闭的原因有两点,自身问题或是条件电路不满足,打了下核心阻值几乎是0的,这种显卡本来阻值就低,我还是喜欢直接点,外接0。7V电压,测试了一下核心,呵呵~没有短路,那就是条件电路的问题了,跑了半天的线路,才找到地方,有五个三级管的地方,没办法,分析线路太麻烦了,上网搜了一下,发现有个图跟这板差不多,地址给你们,就要钱下载http://www.docin.com/p-793549351.html   测了一下Q20栅极,高电位了,继续测了Q17 Q18 Q19 的栅极,分别是3。0 0。6 0。4 跟据图纸分析的话,就很明显不对了, 除了Q17,另外两个都不对,开始以为是电容的问题,替换了一下,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发现跟图纸上的管子型号不一平,不一样的就是Q18 Q19这两只,采用的是NPN型的三极管,而不是场效应管, 所以有问题就只有Q19了,拆了Q19,量了一下栅极,0V  哈哈~那就只有R600的问题了,R699的阻值是2K,计算出R600的值是33K左右,最后不用说了,看图吧! 幸苦呀~足足搞了一下午~给点分吧!兄弟们!

网友:
修好就赚了 修不好只能当料板了

网友:
最怕网吧被小老鼠尿到的显卡,贴片基本都腐蚀了,只能干瞪眼。

网友A:
通电打值?插在主板上,触发上电后打值?

网友B:
上电打值,没做过,不知道这样测的值是否对,看楼主的维修是个高手,求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电打值?插在主板上,触发上电后打值?

嗯,是的,版主没打过吗?
控制脚是可以通电打阻值的~

网友D:
想问楼主,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打值,没做过,不知道这样测的值是否对,看楼主的维修是个高手,求解答

打值的作用,只是做为判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楼主,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如何计算的

有分压计算公式呀,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这种时好时坏的显卡挺难修的吧,楼主知道主板不识别显卡,这显卡是什么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楼主好心细,维修人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是的,版主没打过吗?
控制脚是可以通电打阻值的~

没这么做过,不明白,通电后内阻本身就很小了,打值还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做过,不明白,通电后内阻本身就很小了,打值还有意义?

控制脚一般都是高阻态的吧,通电后打一下阻值,是看控制脚是不是被外部的控制信号拉低了,有的时候通电下量没有电压,并不是被拉低的,而是上拉电阻有问题或是么个供电没有到来所造成的,如果是被拉低的说明可能是集成电路内部保护或是外部控制信号造成的,这样有助于追查故障来源!纯属个人维修思路,楼主不要见怪!

网友:
     求教怎么在上电状态测各点电压?有啥工装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控制脚一般都是高阻态的吧,通电后打一下阻值,是看控制脚是不是被外部的控制信号拉低了,有的时候通电下 ...

我不知道有这个方法可以判断控制极的状态,一般都是用示波器来测的

网友:
显卡如果是GPu问题  就不值了,供电问题  能用的久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有这个方法可以判断控制极的状态,一般都是用示波器来测的

高手呀,高手一般都是用波波的,我就不行了,掌握的不是太好,有机会请教一下~

网友:
上电情况下用电阻档测量时也应该考虑万用表电阻档等效于一个限流电源吧。这限流电源对于单独触发场管和一些开关管还是很轻松的,特别是二极管档位。所以楼主这方法也应该可以成为外接EN控制电压的一种方法吧。

网友E:
请问楼主,如果IC的EN无开启电压,通电打值有30欧,不通电有150欧,这通电的时en的2、30欧算不算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如果IC的EN无开启电压,通电打值有30欧,不通电有150欧,这通电的时en的2、30欧算不算正常??

你打阻值只有30欧,说明开启信号不正常,阻值只做判断用,没有正常不正常的说法,断电后量的话,要放电后再量的,板子有余电,全影响到测量的,不通电下,控制脚真的只有150欧,那就是控制脚短路了~或者外围电路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打阻值只有30欧,说明开启信号不正常,阻值只做判断用,没有正常不正常的说法,断电后量的话,要放电 ...

这大概就是LZ先前说的,开启脚正常情况下是高阻态  这情况吧,由于是BGA封闭的IC ,我想干EN入线割断,就能检测是芯片短路还是前线短路了吧,这样做错没有呢?

网友F:
LZ听说显卡修好用不了多久,返修率挺大的不知道你这个修好返修率大不大呢?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大概就是LZ先前说的,开启脚正常情况下是高阻态  这情况吧,由于是BGA封闭的IC ,我想干EN入线割断,就 ...

没图纸吗?我是前面没有图纸才一级一级查,有图纸的话可以分析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听说显卡修好用不了多久,返修率挺大的不知道你这个修好返修率大不大呢?

一个电阻坏了,换了一个,你说返修率大吗?

网友:
我只是听说显卡返修几率比较大

网友:
楼主这是赚翻了,技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