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6B蓝屏你中招了吧?看防备和解决办法

楼主(2016-04-15):
这两天电脑开机会出现6B蓝屏,原因是微软更新了KB3146706这个漏洞补丁,所有装有第三方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或者管家的朋友,修补了一个漏洞,导致出现了大面积的6b蓝屏。这两天先不要修补漏洞。已经出现6B蓝屏的朋友可以尝试卸载这个补丁试一下。

网友:
昨天碰到一台直接重装系统解决,联想本

网友:
蓝屏6B这两天做系统快做疯了都是6B 微软给维修造福了 哈哈哈

网友A:
不用装系统简单的方法:找一台好的电脑WIN32位 64位要分清,把这个文件复制进去替换可解决,打开C:windows/stem32/codeintegrity文件夹,这个文件夹有2个文件:bootcat.cahce 和driver.stl,复制这两个文件到U盘里,用U盘启动蓝屏的电脑 ,进PE将这2个文件放入C;windows/stem32/codeintegrity/替换这2个文件即可

网友:
最近发现某数字杀毒软件故意搞电脑蓝屏,重启后能正常进系统,但提示"检测到你的电脑最近发生过蓝屏,请安装XXX.......“

网友B:
我一早就遇到了,至少有50来台了

网友:
隔壁装机的,这两天公司客户打爆她电话,好几十台,上门维护搞死她了。没钱收的

网友:
使用it天空的U盘启动制作,启动选择win8pe,使用自带的dism工具卸载KB3146706,重启即可。
注意补丁的状态,需要将状态为安装中的几个补丁一起删除,这样重启才不会还是蓝屏。

网友C:
这两天高了30多台,累死。

网友:
今天才看见一个  我们卖的机子  都会提前说不要修复漏洞的!修复漏洞只适合正版的系统!

网友:
我台式机也打着这个补丁,没有出现蓝屏什么问题,win7x86

网友:
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我的组装电脑也更新了补丁,目前还没蓝屏。

网友:
今晚刚接了一个客户的电话,也说是电脑蓝屏,叫我明天去修。你们重装系统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高了30多台,累死。

搞这么多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早就遇到了,至少有50来台了

50台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装系统简单的方法:找一台好的电脑WIN32位 64位要分清,把这个文件复制进去替换可解决,打开C:windows/ ...

根本就没有codeintegrity这个文件

网友(2016-11-08):
バ幸福De右岸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请不要灌水,再次发现的话就不机器啦

网友:
是不是自带的软件,打开是用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