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主控芯片?

楼主(2016-04-15):
如下图,金士顿山寨U盘,主控芯片坏了,客户要U盘里的数据,某宝上找不到这样的主控芯片,哪位大虾知道啊?

网友A:
看能不能买到一样的U盘,把背面的FLASH芯片换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能不能买到一样的U盘,把背面的FLASH芯片换过去

那再弄一个金士顿8G的U盘能行不?主控和这个FLASH芯片要配套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再弄一个金士顿8G的U盘能行不?主控和这个FLASH芯片要配套的吗?

我觉得要一样的,我以前都是找一样的

网友:
当然是要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要一样的,我以前都是找一样的

关键是找不到一样的啊,这13年的U盘了,上哪找去

网友:
找不到一样的咋办?

网友:
就得找主控换上修好,直接提取了,要不你只能找小俊数据恢复

网友C:
UP23-01这个可买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UP23-01这个可买到呀,,,,,,,,,

哪里有啊?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