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修好的主板现在返修了 AUSU P8H61,返修

楼主(2016-04-15):
                   版号AUSU P8H61-M-LX3 R2.0,,,,,,,,,,上次是刷BIOS刷好的,客户用了几天又拿过来了,故障现象是开机后屏幕闪几下就黑了,然后再也开不了机了,,,非要过几十分钟才能开机,即使开机了也坚持不到两秒就自动关机,随后再也开不了机,,,,,BIOS拆下来刷BIOS无果,测试点都正常,不说多了,难修,,如果你不细心的话,打个比方,月饼他不细心,我敢肯定那绝对会修死他。修这东西是要细心,不是要技术多么好,技术再好不细心也修不好的。测试点是内存供电1.5,桥供电1.5,VTT供电0.75,CPU供电1.2V,   DRAMPWRGD1.5V,   CPUPWRGD1.2V,      VRMPWRGD3.3V ,     pltrst#3.3V,    PCI-E a11脚3.3V,    PCI-Ea13和A14脚0.4V,,,,,,SPD3.23V,管理总线3.3V,,,,你们说故障在什么地方,,,修死你,,,,他故障就是桥供电1.5V不正常。正常1.8v,就相差了0.3V让你的电脑不显示。如果不细心的话技术再好也要修死你。。。。如果

网友A:
是一个1.8VSFR 供电吧。不能说桥供电,他还去到CPU里面

网友B:
是否是PLL供电啊

网友:
是运放芯片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PLL供电啊

没去查他是什么芯片,这芯片是控制出1.8V的

网友:
现在不是都不修台式机主板了

网友C:
这个电压扫一眼就知道不正常的   不需要多多多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1.8VSFR 供电吧。不能说桥供电,他还去到CPU里面

恩,,,就是1.8V VSFR,,,,, 桥旁边就这一个供电管,如果是以前的板子都是桥供电,又没图纸,,到底是什么供电没去管他。。

网友:
感觉2楼说的有道理,楼主写的也很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扫一眼就知道不正常的   不需要多多多细心

他别的供电信号都正常,,,尤其是他时钟复位正常,这个也有1.几V,,时钟复位正常CPU供电正常,,,很难想象既然还有供电不正常。

网友:
1.8V是CPU的锁相环供电

网友:
你真可笑。。桥供电都没有找对。还要修死谁?pch的供电1.05 你知道在那吗?pll供电,当成桥供电,我也是醉了

网友:
好吧。。0.3也算不正常啊。。我今天修个联想主板PCI复位3.1V我以为不正常 走了弯路,其实是正常的。唉。后来发现是CPU跟内存之间断线了。AMD的板子

网友:
桥供电好像基本上都1.2V左右吧

网友:
VCCPLL    1156  1155CPU   需要的一个供电     我修到过  过压也会不开机   2V的!   正常1.8V

网友:
不要以你的境界去揣摩月饼老师的境界    差远了   自己去实地看看!

网友D:
桥供电不是1.8V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桥供电不是1.8V吧

正常是1.8V VFSR,,,但是他只有1.5V,,,,,我也不清楚是桥供电还是什么供电,,,,,他是由那个PU10    324的芯片控制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饼神你都敢挑战了啊。。厉害。。我是修不出来。。不过。。技术高的人。必定是细心的人。。可能错过一两个地方。但是水平在哪里。。不要动不动就修死修死的。。。

网友:
楼主果然心细,不然到手的鸭子又飞了,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学习了,这么个奇怪问题,这个案例值得加分。

网友:
哈哈,维修果然还是得靠一个心啊

网友:
晕看你说的,我还以为是什么桥呢,桥有模块是1.5V供电的叫VCCVRM
还查下7系列的发现VCCVRMl真的是1.8V

网友:
楼主的技术妥妥滴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前几天遇到了差不多10块的技嘉H61掉电  特别伤脑筋    而且都没有修好

网友:
H61 桥供电是1.05V  锁相环才是1.8

网友:
换个那个是比较器,一般的料板上面都有的,并且既然是师傅,饼子大神,必定有过人之处,你都能发现,天天跟板子打交道的人,怎么可能连这个小毛病会发现不了?

网友:
那是什么芯片?324?358?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是1.8V VFSR,,,但是他只有1.5V,,,,,我也不清楚是桥供电还是什么供电,,,,,他是由那个PU10    324 ...

324是随便找片板都可以找到吧

网友:
你说PLL供电,秒懂————,你说1.5我还以为 内存供电或1.5VDDA      CPU内存模块供电

网友:
这是通病么

网友(2016-06-14):
这个问题不容易发现  一般就量下大概的

网友:
如果有图纸还有点位,那肯定就不会犯错误了。

网友:
更换324有可能会返修哦,此板op    1.8v的

+输入端   分压电阻一加热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