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D7576和LD7575的代换实例

楼主(2016-04-15):
LD7576和LD7575的代换实例
注明:复制过来的目的是给大家提供维修的

  今天接到六台液晶显示器维修,都是同行送来的,其中一台是优派ViewSonic VA2232W液晶显示器,被雷击坏,故障为不加电。电源管理芯片采用的是LD7576ACR贴片八脚芯片,实际只有7脚。由于感觉LD7576和LD7575代换比较常见,所以在网上查了下资料分享出来。其中,多谢技术论坛前辈们的贴子,在此引用下:

  机型:优派ViewSonic VA2232W

  故障:不加电。拆机检测无5V和12V。万用表测电源开关管、保险、整流桥堆、431、光藕、启动电阻,反馈电阻等完好

  故障原因:雷击,无5V和12V输出

  故障分析:

  1、电源保险完好,说明没有过流产生。万用表实测电源开关管、保险、整流桥堆、431、光藕、启动电阻,反馈电阻等完好,可以排除电源电路强短路。再测LD7576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除了第8脚HV有300V电压,其它都是0V,说明芯片本身没有工作,芯片没有起震,无输出。再测后级5V和12V均无短路,初步怀疑芯片本身故障。

  2、LD7576ACR手上没有,上网找了也没有同型号的。只有LD7576PS。而我手上有LD7575PS。查两者的DATASHEET。
  LD7576:Green-Mode PWM Controller with High-Voltage Start-Up Circuit and Adjustable OLP Delay Time ;
  LD7575:Green-Mode PWM Controller with High-Voltage Start-Up Circuit。

LD7576数据资料

LD7575数据资料

  区别:

  7576的1脚是CT,同时还是OLP即过载保护检测端
  7575的1脚RT,没有OLP即过载保护检测功能。

  再看实际电路:

LD7576电路工作原理

  大家看到没:原板上设计了RT / CT的位置。说明两者是可以在这个板上应用的。如果用LD7575,就使用R921,空C927;如果用LD7576,就空R921,使用C927。) 通过原理分析与电路板实际,可以确定电源芯片LD7576 和 LD7575是可以代换的,不过需要改电路。

  维修:查LD7575典型电路的元件:

  确认RT电阻参数为:100K,将电容取下,换上LD7575PS 和RT电阻。完成图如下:

LD7575代换LD7576成功

  加电测试,电路板工作,电压正常。上机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LD7576来代换LD7575(这种情况少。因为7575好找),只需把电阻取下,换上电容。查LD7576典型电路元件:

  确认电容参数为:0.047UF, 10V

网友:
7575和7576的不同就是一个1脚是电容一个是电阻

网友:
这两个的差别就是1脚元件不同

网友:
芯片代换  可以减少找料时间

网友:
不错的经验,值得一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