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04-15):
客户拿机器来说。机器有时用着正常。有时不亮。由于是G460的机器,我第一感觉就是机器进水了。于是就说机器先放这里我测试一下。上电测试,电流一路小跑,眼看着就要亮了,但是电流在1.15A的时候挺住不动了。内存放不放一个样。感觉像是内存没过。先拆机吧,果然不负众望主板进水了,好在不是很多,查内存复位信号 发现不亮机时只有0.23v。明显不对啊。继续追DRAMRST#信号来到Q27,如图: 测试发现Q27的PIN3是1.5v正常、PIN2是0v。正常情况是3.3v才对啊.追查DRAMRST_CNTRL_PCH发现来自PCH的。考虑到机器是进水的。果断加焊PCH,完美量机。测试了2天反复开机几十次都可以正常开机。求加分

网友A:
换掉好一些,加焊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果断秒杀   学习了

网友B:
进水还影响桥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好一些,加焊也用不了多久的,

只要在维修保内不坏了就行。过保了在考虑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还影响桥虚焊?

应该是桥内部进水导致部分氧化来了

网友:
桥坏的这种真的好难搞

网友:
内存不过,一般都是桥吧

网友:
思路清晰 ,直接找到问题的关键了 。b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thanks for the post it needs to verified.

网友:
LZ跟着感觉走修电脑,  看来是个老师傅哈

网友:
进水的 一般换个桥保险点

网友:
思路不错,加分

网友:
又没分了  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找个料板对照就好修多了

网友:
图纸上连南桥和EC 为啥直接干南桥不考虑下EC呢?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有的时候很恼火的 楼主厉害啊

网友:
桥下面有进水,过几天还会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
如果说是进水的,加焊是管不了多久的,这种情况最好取下来从置,这样才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