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4-15):
  接到同行一个华硕   板号:K53SV REV :2.1  故障现象有待机 不触发 按开关  有点恐惧,因为我不太喜欢修华硕因为华硕 有的没有图纸

既然不触发 那就按不触发 思路修吧  先简单点 测下 3V 5V正常 然后刷个BIOS  论坛下载个BIOS 刷上 故障依旧 , 哎,就知道天上就不会掉馅饼, 掉馅饼也砸不到我,还是别想好事了 老老实实干吧,论坛又逛了一圈  确实没有图纸 只有点位 而且有好几个版本 刚好有这个2.1版本的 这里我就不上传了 打开点位一个个对着测 EC供电 正常 时钟没测  接着复位都正常 程序 适配器检测信号 AC_IN_OC# 低电平 接着查了下开关PWR1, 3脚有电压 然而有没有进EC呢 当我把开关排线拿掉时发现同行拆的时候把排线弄断了 6脚的 那种软排线 心里立马一阵欢喜 正好手里有个这样的排线 换上 按下开关 ,灯亮了 可悲催的是电流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根本就没工作嘛 ,心想 是不是EC 没收到开关信号 于是用表笔点了开关进EC 的一端 发现有3.3-0-3.3 的高低高 电平跳变,接着测了一下PWRBTN# 3.3 按下开关 还是为3.3 ,好嘛 原来是你在作怪,按道理 桥 EC 自身条件 且收到开关信号 就应该上电,既然你不上电 就是条件没满足 然后开始扫荡桥的条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  INTVRMEN RSMRST# 全部都正常 心碎了,为什么就都正常呢 还有什么漏掉了,放在一边了,此时大脑中一片空白,想不通到底为什么 ,静一静,想到了一个LID信号没测 然后拿起板去测 也正常 没头绪了都正常, 难道EC坏了? 不确定,跑去看饼哥的22期远程视频,正好是一个E420不触发,哎谁叫我没好好学呢,现在摊上事了,一个不触发都修不好,然后老老实实看视频,在视频中受到启发干EC,说干就干 T宝定个 IT8572E 隔天来到 用在实地学的拖锡大法 不准用焊膏, 虽然时间长了点,还是脱上去啦

  然后去上电,接上电源 电流一路小跑, 看样子已经亮机  接上屏

终于修好了 原以为就这样结束了 装机准备 收工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装好之后 进系统 蓝屏 电话问了一下 有没有资料 同行说可以做C盘 于是装C盘 大白菜上场 进PE 花屏了 ,傻眼了,我肯定是看错了 从启下 不花了,等等,没进到 系统界面尼 玛 还是花屏,烦 ,烦,烦,烦死了 可是烦有什么用呢 还是要继续修
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开机不花,进系统花呢 ,显卡?虽然显卡有很大的嫌疑?  但是我没有直接去干显卡,因为它有可能是被冤枉的,因为它开机是正常的 进BIOS 也正常 于是我又去论坛逛了一圈,真有收获 发现有这种情况 是BIOS 再作遂,下了刷了上去 经典的画面重现
维修到此结束 好多点位的图片 没有上传到 下次尽量多传一点 , 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麻烦各位看官 指正,

网友:
华硕的机机,问题多多啊!BIOS什么的都爱坏

网友:
华硕的电脑问题就是多

网友:
思路还可以的,最后的BIOS谁能想到呢?太奇怪了

网友A:
按开关后,PWRBTN#本应有跳变,起初测得这个信号持续高就不对,此信号又为EC控制,EC条件成熟,如不发出干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开关后,PWRBTN#本应有跳变,起初测得这个信号持续高就不对,此信号又为EC控制,EC条件成熟,如不发出干E ...

嗯,我老觉得 是我条件 没查到位 ,

网友B:
EC 坏了 把信号都测试好就直接 干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坏了 把信号都测试好就直接 干EC

我一直感觉得 EC 不能坏。。。。。

网友:
有焊膏也难换EC啊,楼主利害

网友C:
不能用焊膏?我换EC都用焊膏!!要不焊不好1!

网友D:
没换ec的时候 ec 的复位测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换ec的时候 ec 的复位测量了吗?

测了 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焊膏?我换EC都用焊膏!!要不焊不好1!

这是在实地教的,用焊膏不如不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在实地教的,用焊膏不如不用

不用 不会吧  实地这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 不会吧  实地这样教·

实地考试只准用烙铁拖锡焊接,不准用焊膏,而且还有时间限制 ,

网友:
技术好就是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