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RG150S 开机2分钟左右报警掉电

楼主(2016-04-15):
   原故障是加电不显    刷BIOS亮机。但2分钟左右掉电。W8的系统(有问题,进不去。)无法测试温度,EC 程序也刷过。导热管有问题,但没有货。大家说说,这不会是CPU吧!四代的,没有换的啊!

网友:
刷个修改的BIOS就解决了

网友:
既然导热管有问题   那问题不就是温度过高引起的保护掉电嘛

网友:
是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