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40开机不显

楼主(2016-04-15):
联想X240开机不显示 拔掉内存报警。换内存屏幕不显,掉电,刷BIOS

网友A:
意思是刷BIOS修复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刷BIOS修复的吗

是的 刷呢个BIOS 号呢 BIOS 是16M的

网友:
先放个电看看 不行呢就刷BIOS 百分之百好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重新刷个bios   然后链接另一个 显示器试试看看 可不可以

网友(2016-06-19):
我有一台跟你的故障一样的·可以提供一下BIOS 吗

网友:
报警几声啊。。。。。。。。。。。。。。。。。。。。。。。。

网友B:
我的是上电0.22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上电0.22掉电

上电0.22掉电可以先刷一个bios ,然后查主板是不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帖子只是说:"
联想X240开机不显示 拔掉内存报警。换内存屏幕不显,掉电,刷BIOS "没有说板号,你发站内消息给他问问吧

网友C(2016-08-08):
有这板号嘛,我的也是,但板号刷X250的不行,现在示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板号嘛,我的也是,但板号刷X250的不行,现在示掉电了

你的笔记本电脑什么型号?板子什么版号我帮你找找BIOS.

网友:
高高高啊,,,

网友:
我的修好了,要刷X240 BIOS 现在暗屏

网友D(2016-11-09):
不知道是不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刷BIOS解决的。

帖子上是说刷bios芯片里面的程序解决的,如果你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先刷一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