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都是怎么预存配件的???

楼主(2016-04-15):
  今天接了个电视机,不上电 。没有5vsb, 整流管坏了, 但是没配件客户又必须今天就搞定。所以就推了。

网友A:
大侠 没有必要    配件还是临时买比较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 没有必要    配件还是临时买比较稳

  谢谢   准备去废品回收那淘些,你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准备去废品回收那淘些,你看怎么样?

有想法必然好  可以取得   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