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REV. 2.0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4-15):
华硕P8H61  REV. 2.01不触发
上基地搜一下,BIOS问题导致不触发。送钱来的主,哈哈。找BIOS,刷刷刷.....你妹,还是不触发。
老实的自己测吧。(中间走的弯路略过)短接开关,绿线电压(绿线连到I/O的63旁的电阻)1.5V
什么情况?没完全拉低。测I/O的63脚电压0.53V ....
I/O的63脚经过一个30欧的电阻,再连接到绿线。测电阻30欧,没问题啊。
上一个自己画的高大上的图 嗯,就是这么回事。
不管了,直接把63脚和绿线短接

然后...触发,亮机 ,开关机什么的都没问题。
那么,电阻没坏,绿线没有完全被拉低,这样短接,会有什么后遗症吗?怕返修

网友:
这个有点位图,如果点位图直通就飞线

网友:
30欧的不装影响不大。

网友A:
主板坏 其实和使用环境关系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 其实和使用环境关系很大

这样短接,心里没底

网友:
如果你是短接IO与绿线中间串的那个电阻的话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短接,心里没底

放心吧,只要IO没问题这么短接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能正常工作就行了。。。反修在说吧。。我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样都行吗

网友:
绿线和io中间加个0欧电阻放心又可靠

网友:
你这种问题刷bois几率可以好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