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19SW、华硕VW193 屏号IVO M190MWW3 白屏维修

楼主(2016-04-15):
前几天回家路过隔壁乡镇,突发奇想,去同行那边看看有没有坏板、坏显示器。回收回来当料板 或者能修的就修好卖,这一想法让我捡到了几百块 开心哟 。3家店铺 总共收到一块联想主板、一块联想一体机主板、一个显示屏(对只有屏)总计花费60元

主板维修结果直通车: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5591-1-1.html

华硕VW193 屏号IVO M190MWW3 同行说白屏,屏问题只卖屏给我,电源板驱动板外壳自己留着。通电测试确实白屏纯白,用点屏器点也是白屏。同行估计会代换维修。谈价30块拿下。回家一看屏居然和我进水的AOC 919SW同一个型号。我这个正常用就是有点水印。这下好修了 ,对着我的屏电路测量 发现问题。17073E 芯片输出不正常。直接加焊故障解决

网友A:
其实这样去回收一下,还能可以和同行接触,以后有机器还可以给你修,一举多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样去回收一下,还能可以和同行接触,以后有机器还可以给你修,一举多得

我维修技术不行。大部分只能当料板了。我主要零售。芯片级维修接触的很少。

网友:
又捞了 一点路费 不错。。。。。没有白跑一次

网友:
这个秒杀呀

网友B:
不是秒杀 测量了好一会儿的。跟我上次那个白屏类似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秒杀 测量了好一会儿的。跟我上次那个白屏类似的毛病

你收的一体机板子呢

网友B:
一个台机的 一个一体机的。都修过。台机的自己修好了。一体机的不会弄 没弄等技术好了再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台机的 一个一体机的。都修过。台机的自己修好了。一体机的不会弄 没弄等技术好了再弄

恩  一体机板子 收的值得

网友:
生意就是这么做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  一体机板子 收的值得

一体机板子20块收到。以前自己不会修卖了不少坏笔记本板子。现在后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机板子20块收到。以前自己不会修卖了不少坏笔记本板子。现在后悔啊

呵呵,肯定后悔了 现在买就贵啦

网友D:
19的屏30块钱收,赚大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的屏30块钱收,赚大发了

白屏坏的撒。

网友E:
屏电路,怎么测试,

网友F:
这个焊完一般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焊完一般能用多久

这问题只有机器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电路,怎么测试,

我也不会测。对比测试的

网友:
问题是修好了啊

网友:
会修屏电路,还是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