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不出35V!

楼主(2016-04-15):
昨天接了台HP DV5 有待机不通电,测试了一下,决定直接换个35V芯片,主板上8206b,图纸上是6237,2个可以替换,找了个6237换上去就通电来人了。但多放了一晚上,现在又不通电了,现在6237各脚位供电,1脚REF 2V 3脚VCC 5v 4脚ONLDO 5v 6脚19V 7脚LDO 5V 14和27脚ON1。ON2 都是5V 32脚REFIN2 5V 现在死活不出35V 芯片换了2个还是不行,求大神指点啊

补充内容 (2016-6-14 11:19):
汗! 这机器好!好的好神奇,我把35V管子换了,35V就出来了。。。

网友A:
把3   5V 的电容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有示波器吗抓下3.3v 5v后端看看是不是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换原芯片呢,正常可以通用,但有时候参数不问题一样,用起来会有点问题

网友:
上电瞬间有没有输出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一下3 5v电感看看

网友:
查查后级吧  电容 二级转换之类

网友B:
3、5v电感对地阻值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v电感对地阻值怎么样呢

都有几百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3   5V 的电容换一个试一下!

已经换过了

网友:
估摸着还是后级问题吧 最好抓个波看看有没有出35v然后在看

网友:
上下管坏了吧。我这一台DELL就是这问题

网友:
3 5V管呢?

网友:
估计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现在35V出来了  不通电... 求BIOS 哪位仁兄有BIOS的 支援一下吧! HPDV5 版号:DAQT6AMB8G0

网友:
shua  bioss   shi  shi

网友:
打一打对地阻值

网友:
是不后级有微短路呀

网友:
汗 现在通电了,但是主板跑不上去 到1.3不动了 郁闷死我了 难道是BIOS合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