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不开机

楼主(2016-04-15):
联想E440不开机,版号:AILE1 NM-A151。待机电流0.013 ,按开关键能上电跑0.06到0.1 之间,以为BIOS坏呢下呢BIOS刷一样,没有找到图纸,放了两天,又拿出来修,后来发现上电之后U13慢慢发烫,以为坏呢,于是把U14拆呢替换个位置还是发烫,把U13第一脚翘起来量有3.3V ,在焊上 3.3V没有呢只有0.5了,跑了线路发现连到UA1的第7脚,以为他坏呢吧芯片拆呢,U13还是发烫,1脚还是没电压 后来在跑发现连到桥附近的一个排阻跟电阻上面RPH3 另个没有标多少,不用在考虑呢可能的桥坏呢, 于是上BGA把桥拆呢,再量发现U13不烫了,3.3V出来呢。开机电流跑0.2了.就这样,后来发芯片,等芯片到了看会不会好,

网友A:
期待成功啊 ,是 北桥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期待成功啊 ,是 北桥吗 ?

是的只有一个桥,这个桥特殊 一般字都是印在那个中间镜片上的,这个印在芯片上的,害我找呢半天在找到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有一个桥,这个桥特殊 一般字都是印在那个中间镜片上的,这个印在芯片上的,害我找呢半天在找到型 ...

8系列的桥都是印在边上的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了,更新下帖子~~ 关注中

网友:
这样也行,效率太低

网友C:
楼主能把BIOS传一份给我吗。我的机掉电   qq:44496093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把BIOS传一份给我吗。我的机掉电   qq:444960938

好的我加你呢QQ

网友:
是cpu跟桥都集成在一起的吗?好像不上内存也就0.15~0.20的电流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就开始修上了

网友:
刚好用一台躺在我这里,看能不能秒了。

网友:
你的换桥搞好了吗。我的刷了你发的BIOS不掉电了。但还是要报2100硬盘错。还多了一个183错。可以进pe。进了几次都没掉电,我估计这种板子对刷BIOS 都不行,要合成BIOS才可以

网友:
楼主换好 告诉下哦

网友:
楼主遇到的故障和我昨天接的机器一样A151板子  U13发烫   我是通过烧鸡烧出来PCH坏的   当时没有定U13芯片   这个板子没有图纸   一般这个板子都是BIOS问题的

网友:
楼主直接换PCH  一换一个准   我的已经修复了   故障和你描述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有一个桥,这个桥特殊 一般字都是印在那个中间镜片上的,这个印在芯片上的,害我找呢半天在找到型 ...

此机子已修复, 害我耽误呢几天啊 ,开始芯片型号发错呢,商家说这个是型号G31428,我就发了 回来上机不行开机0.02掉电,后来又在另一家问 说这个不是型号 SR17D 这个才是型号.又从发了一个,今早到 ,焊上开机0.8不显示,有时候也是0.02掉电,又刷BIOS还是不行,后来估计芯片没焊好,在上BGA吧温度加了5度。时间在延长呢10秒, 在来接 亮机呢爽啊,这个板子质量不行 疯抢吹一下就鼓包,上BGA板子一定要固定好.

网友B:
此机子已修复, 害我耽误呢几天啊 ,开始芯片型号发错呢,商家说这个是型号G31428,我就发了 回来上机不行开机0.02掉电,后来又在另一家问 说这个不是型号 SR17D 这个才是型号.又从发了一个,今早到 ,焊上开机0.8不显示,有时候也是0.02掉电,又刷BIOS还是不行,后来估计芯片没焊好,在上BGA吧温度加了5度。时间在延长呢10秒, 在来接 亮机呢爽啊,这个板子质量不行 疯抢吹一下就鼓包,上BGA板子一定要固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子已修复, 害我耽误呢几天啊 ,开始芯片型号发错呢,商家说这个是型号G31428,我就发了 回来上机不行 ...

修好了就好

网友:
卖芯片的有些坑啊 不够专业

网友D:
你在那个贴子上说刷那个BIOS半个小时掉电,我今天刷了也是的,你有正确的BIOS吗,发一份

网友:
这个桥是不是很爱坏,我发现坏的好多。

网友:
楼主没有图纸都能修好。。厉害。。我修板子没有图纸就不会跑了。。

网友:
BIOS 我的机子是2014年的  ,如果你的不是的话 估计刷上不行,我测试呢我的开机也不要16到20秒,一切正常

网友(2016-06-08):
学习中  楼主 发一下你的BIOS 加QQ421546442 谢谢

网友E(2016-08-10):
这个桥的胶怎么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桥的胶怎么去的?

去黑胶的方法是保板不保桥,bga多加热一会融化后,用力翘4周就可以取下来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在那个贴子上说刷那个BIOS半个小时掉电,我今天刷了也是的,你有正确的BIOS吗,发一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3493-1-1.html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