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VER2.0多故障维修加第一次补线维修

楼主(2016-04-15):
前几天回家路过隔壁乡镇,突发奇想,去同行那边看看有没有坏板、坏显示器。回收回来当料板 或者能修的就修好卖,这一想法让我捡到了几百块 开心哟 。3家店铺 总共收到一块联想主板、一块联想一体机主板、一个显示屏(对只有屏)

显示器白屏维修结果直通车: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5581-1-1.html

先上主角图:

拿到手看外观(我还是没足够细心),目测给同行拿掉3个MOS管 2个电容。补上后打各大供电阻值正常
下面是补好件的

通发现网卡灯直接亮了(常亮),顿时个感觉捡到死鱼。
当然没这么简单,拆掉网卡测量,内存1.8V正常  VDDA 2.5V正常 (假负载上测的)实物哪里测?  CPU供电 0V 没CPU供电,习惯去摸了供电芯片的,趴,断电了。立马拔掉电源用烙铁拖焊供电芯片。在通电手摸不掉了。

测量CPU供电1.09V  桥供电 1.8V 1.05V 总线1.1V都正常。
时钟PCI-E A13 0.39 A14 0.41 PCI B16 1.7V 正常
复位PCI-E A11 3.3V  PCI A15 3.1V正常
上内存开机直接跑80 D0 EE卡住不动了。不过内存 测量内存所有主供电VCC1.8V VERF1脚0.9V 系统管理总119 120脚3.3V   VCC_SP 238脚3.3V  负载VTT_SDR供,测内存槽旁的排阻 0.9V ,有两个排阻一端0.9V另一端0.3V 其他两端都是0.9V 不知道啥原因?更换那2个排阻。无果

更换CPU  内存。还是一样。再刷BIOS吧。迅维下了四个2.0 两个2.1的 刷了问题依旧。
仔细想想。AMD主板内存管理是在CPU,CPU已经换过还是卡内存是不是内存与CPU之间断线了。
把主板发过来发现问题 确实有2出磕碰 断了3根线。下面是补好了线的。(顺便更换了个网卡)

最后当然是亮机了。

新手维修。把过程写的清楚点。 真不容易,好加深印象,另外希望大家加分。
最后,江苏镇江附近找个师傅~!

网友A:
LZ 技术厉害 细心 也很有耐心  值得我们去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技术厉害 细心 也很有耐心  值得我们去学习

大神。早说了要拜你为师。可是离我这里太远了。我真只会些理论
那个内存排阻 为什么下面那么多都是两端0.9V 唯独上面2个一端0.9一端0.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早说了要拜你为师。可是离我这里太远了。我真只会些理论
那个内存排阻 为什么下面那么多都是两端0 ...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对于台式机的时序不了解,是跟笔记本的差不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台式机的时序不了解,是跟笔记本的差不多吗

时序是一样的。

网友:
A690很多电池没电会不开机!

网友D:
问:VDDA 2.5V正常 (假负载上测的)实物哪里测?
答:MS-6第十一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VDDA 2.5V正常 (假负载上测的)实物哪里测?
答:MS-6第十一脚出来的

额。。我这板子上是MS-11  在内存槽旁边 跟哥哥学习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次

网友:
楼主既然一眼看出被同行卸了MOS管,当然需要在翻过背面看下背面是有掉件,或短线,这样更少走弯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神。早说了要拜你为师。可是离我这里太远了。我真只会些理论
那个内存排阻 为什么下面那么多都是两端0 ...

推测就是断线原因造成两个排阻另一端到北桥或CPU座子内部对应测试点测试阻值变大引起,这里内存槽旁边的排阻应该是建立内存插槽和北桥或CPU之间 AD数据寻址信号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测就是断线原因造成两个排阻另一端到北桥或CPU座子内部对应测试点测试阻值变大引起,这里内存槽旁边的 ...

大神你说了还真提醒我了。修好后没去测试。刚好有两根并排的线断了

网友F:
不建议通电的时候用手去摸芯片,如果身体静电大的话用手去摸芯片,可能会烧一大片。

网友:
写的不错,思路清晰————赞个

网友:
写的很清晰对我们初学者有点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通电的时候用手去摸芯片,如果身体静电大的话用手去摸芯片,可能会烧一大片。

哈哈,哥哥看我发过一个帖子就是把主板彻底摸挂了。像这种雷击过的板子 不去摸的话怎么知道芯片发烫呢?有更好的办法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哥哥看我发过一个帖子就是把主板彻底摸挂了。像这种雷击过的板子 不去摸的话怎么知道芯片发烫呢? ...

芯片发烫一般是本身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和对应引脚短路或虚焊都会引起。

网友:
CPU供电为OV,一般先可以测量下上下管G级工作电压,然后去测量对应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