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万用表在电工中的三种用途

楼主(2016-04-15):
数显万用表在电工中的三种用途

  1、判断线路或器件带不带电

  数显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很灵敏,哪怕周围有很小的感应电压都可以有显示。根据这一特点,可以当作测试电笔用。用法如下:将 数显万用表打到AC20V挡,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与所侧路线或器件相接触,这时万用表会有显示,如果显示数字在几伏到十几伏之间(不同的万用表会有不同的显示),表明该线路或器件带电,如果显示为零或很小,表明该线路或器件不带电。

图一 数显万用表在电工中的用途

  2、区分供电线是火线还是零线

  第一种方法: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加以判断:显示数字较大的就是火线,显示数字较小的就是零线。这种方法需要与所测量的线路或器件接触。

图二 数显万用表在电工中的用途

  第二种方法:不需要与所测量的线路或器件接触。将万用表打到AC2V挡,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使笔尖沿线路轻轻滑动,这时表上如果显示为几伏,表明该线是火线。如果显示只有零点几伏甚至更小。则说明该线是零线。这样的判断方法不与线路直接接触。不仅安全而且方便快捷。

图三 数显万用表在电工中的用途

  3、寻找电缆的断点

  当电缆线中出现断点时,传统的方法是用万用表电阻挡一段一段地寻找电缆的断点,这样做不仅浪费时间,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坏电缆的绝缘。利用数字万用表的感应特性可以很快地寻找到电缆的断开点。先用电阻挡判断出是哪一根电缆芯线发生断路。然后将发生断路的芯线的一头接到AC220V的电源上,随后将万用表打到AC20V挡的位置上,黑表笔悬空,手持红表笔使笔尖沿线路轻轻滑动,这时表上若显示有几伏或零点几伏(因电缆的不同而不同)的电压,如果移动到某一位置时表上的显示突然降低很多,记下这一位置,一般情况下,断点就在这一位置的前方10~500cm之间的地方。同样用这种方法还可以寻找故障电热毯等电阻丝的断路点。

网友:
第三種是個好方法

网友:
3种用途都有一定的实用性

网友:
学习了,有时候找断线处真不好找

网友:
比较适用的方法。。。以后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6-05-29):
方法是错的,为什么我测的是领先数字较大呢

网友:
楼主太过小心了,找火线时,选750V档(或者其他交流最高档),一个表笔直接和手掌或手指接触,另一个表笔插到电源插座上,比较两次的读数,读数较大的为火线。相当于把表和人体串联在一起,电流再流入大地构成回路。

网友:
我也是这样用来测量有无市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