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H2-LM5 主板

楼主(2016-04-15):
lenovo-IH61MA,开机提示报错要按F1 按F1进不了系统,注意只提示F1没有F2或DEL,机子重启按ESC进BIOS 发现BIOS里面大多都是灰颜色的不能调,刷BIOS既然号呢,又注意刷BIOS必须能2个一起刷否则不亮机,光是刷桥的话检测卡跑60不显示 版号:板背部H61H2-LM5  V1.0

联想H61H2-LM5 V1.0.zip

网友A(2016-11-17):
正需要,第一次能显示,过后就总是重启掉电,下载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需要,第一次能显示,过后就总是重启掉电,下载啦试试

这个问题一般刷一下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