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真相:一个不存在的内存槽

楼主(2016-04-15):
有一个威刚1G内存条主板不认,在g31t-lm主板上进行热插,用spdtool将另一根内存条spd参数写入,多插拔了几次可以用了。不过发现一个奇怪的事,g31t-lm主板只存在2根内存插,除了50h,52h,还存在54h,而且居然还可以写入。

网友A:
软件的编写问题。。。。 正常 通道只能一个一个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的编写问题。。。。 正常 通道只能一个一个测试

用Thaiphoon也是这样。而且机子重启以后数据还能保存。不知道被保存到主板那个地方了。

网友A:
有可能 是主板本来是4个朝的, 节约成本只装2个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是主板本来是4个朝的, 节约成本只装2个曹。。。。

修改的数据重启后还在,数据存哪里去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改的数据重启后还在,数据存哪里去了呢?

你的 SPD内存 BIOS 是一次性的,不能重复记录。。 换掉芯片 一个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 SPD内存 BIOS 是一次性的,不能重复记录。。 换掉芯片 一个再刷

我说的不是2个存在的内存数据,而是那个不存在的内存!

网友:
编程器直接刷了。 选24C02的芯片。。。。

网友:
这个什么意思,完全看不懂,有没有人通俗地解释一下?

网友:
没这样搞过,怕烧板

网友C:
软件问题吧。
我现在用的软件就不会弄错。
早几天修一条威刚2G,那个条子之前是好的,客户用了一段时间后不认了,跑D5.怀疑是SPD的问题,结果插机上怎么都找不到SPD,后来取下SPD芯片一看,好家伙,有两个脚腐蚀了,还好不太严重,清理了一下重新焊回去,上机测试还是D5,不过插刷SPD的机器上可以找到SPD了,读出来一看,乱码。刷了一个KINGTON 2G的BIOS进去,完美亮机,跑测试通过,系统测试也通过了。。。
还有一条山寨3代4G的条子,不稳定,会蓝屏,于是把SPD刷成2G的,测试通过,不报错了,装机测试,OK。虽然损失了2G容量,但比报废强多了。现在内存也不值几个钱了。

网友D(2016-05-19):
引用 网友C:
软件问题吧。
我现在用的软件就不会弄错。
早几天修一条威刚2G,那个条子之前是好的,客户用了一段时间后 ...

能不能具体说下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具体说下怎么刷

先找一条合适的内存插在电脑上,把电脑开起来,运行SPDTOOL,读出SPD并保存,此时记住软件显示的SPD的位置,以免刷写时搞错。退出SPDTOOL,然后把要刷SPD的内存条插入另外一个槽上。注意:只要把短的那头压下去就行,不要把整个内存卡进去,否则有可能电脑蓝屏!再运行SPDTOOL,就可以找到新插入的内存,把刚才保存的SPD数据读进来,选择写入到刚插入的这个内存上就行了。

网友:
看不懂  太高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