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LM190E08 白屏,已经锁定故障是屏电路,但是不知 ...
飞利浦LM190E08 白屏,已经锁定故障是屏电路,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求大神详解!

楼主(2016-04-15):
故障如题,查看论坛有大神发过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id%3D364&page=1
但是没看明白帖子里怎么解决的白屏,我现在遇到相同的问题,保险换了还是会烧,没有思路了,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大神麻烦详解一下。
问题

网友:
保险换了还烧肯定是有微短啊,查下后面的阻值

网友:
如果阻值 正常 你把保险 断掉 然后从电源板拉5V 看行不行。如果不行 你摸屏板 那个芯片发热。一般那个1117三极管容易坏。你查下

网友:
我刚才查了以前的记录,好像问过“踏风寻梅”老师,他让我查时序芯片?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这是屏逻辑版的图片,不知哪个是时序芯片?

网友:
晕了,网盘里的图片怎么显示不了

网友:
重新发了一个帖子,上传了图片,高手帮忙指导一下,哪个是时序芯片?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5640-1-1.html

网友:
换一个保险烧一个 肯定后继有短路

网友:
查查屏上的供电,,,,,,,,,,,

网友:
后继短路了,量量电容阻值然后烧鸡大法

网友:
查保险烧的原因。加电流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