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帖子了,发个华硕M5A78L-lx3通病维修贴

楼主(2016-04-15):
现在台式机板子不咋修了,都是徒弟修的。m5a78放这里有几天了,还没搞定,我顺便搞一下,问题是自动上电,关不住机,不复位。按经验修的话肯定换io,但是那是老经验,过时了,技术在更新进步,做维修的要不停的学习,累啊。徒弟说没这种io,那就放那我看看吧。过程如下:打开迅维,看看m5a78的帖子,自动上电的有换开关排阵822的,有换时钟芯片旁边三极管的;换822的都说是诊断卡跑d5掉电,这个很好理解,开关排阵没电压,或者电源低,板子误认为点了开关排针,所以就上电了,掉电同理,板子误认为点了开关排阵4秒;既然不跑马,那就先换三极管吧,换完不上电了。amd的机器,南桥待机1.2v必不可少,笔记本中这个电压出不来导致的不上电大家估计都遇到过。1.2v南桥待机电压是rt9025产生,实测0.3v,测对地阻值正常,没芯片,拆掉,网卡旁边飞个1.1v,上电亮机。此机器的另外一个故障,不跑码,复位灯闪烁,测bios第一脚有跳变,直接刷bios。就说到这里吧。感觉有帮助的加电分吧,加分不扣分!

网友:
哦。徒弟学多久了。。维修手段厉害。。学了一招。。我都是找带换的。。原来可以这样

网友:
现在台式主板都不修 。如果修台式主板 可能都没有笔记本维修成功率高了 ……

网友:
看着有点蒙  不过还是挺好的

网友:
师傅老厉害了啊

网友:
华硕的板子还是蛮难搞的。希望通过这个帖子能学习到一定的知识。

网友: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A:
这里1.1V推测是从网卡芯片信号引脚啦过来的,工作电流不大应该会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1.1V推测是从网卡芯片信号引脚啦过来的,工作电流不大应该会稳定。

希望如此吧

网友:
主板很少修了     不过还是支持一下技术派

网友:
开关针电压低引起的上电自动触发四秒左右后关机且不能触发,而不是自动触发关不了机。不跑码的板子去测BIOS 脚看跳变具体还得看跳变次数。

网友(2016-10-08):
没有复位刷BOIS我还没有几张好的

网友:
同感,到手的板没有哪块是刷BIOS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