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进水电脑修复

楼主(2016-04-15):
板号:X450cc

故障:不开机(准确说是开机不显),询问得知从触控板处有进过水

1.上可调电流表,电流跑到0.8x轻微跳变

先刷BIOS,在论坛找了3个不同的BIOS刷上都没用,并且电流没多少变化,最后刷回原机备份BIOS

2.0.8x的电流,像是内存自检

→正好这板子板载内存有通病,试着杀通病改板载内存、上自己的内存,还是没用电流几乎没变化,改回原来的板载内存

3.因为BIOS排除,通病也杀过都无果,那就从进水的地方着手查
→图片进水严重的9/10/11/12脚查过均正常,所以找故障的又一条线索又断了

4.重新找切入点,此时想着查查屏供电试试
→屏接口40个脚位量完,只有20脚LED_BKLTCTL不正常,实测0.17v,正常应该3.3v

→查来源,桥发出(桥在进水出附近,只是没有明显水渍)

→先把屏接口21pin的3.3v拉倒20pin,结果被拉低成0.28v,所以此时20/21都为0.28v

→明显桥短路了,因为3.3v被拉低
→干脆把桥拉低发出的0.17v断开,重新飞一个3.3v给20脚。结果屏幕是亮了,但是花屏(如图)
→所以只有换桥,没别的选择

5.订一了个新的桥,换上就Ok,最后也装机测试了两小时正常

6.最后,分享一个清理焊盘的小技巧
→之前清理焊盘时发现总有些焊点很难拖,拖到一些焊点需要让烙铁多滑几次才融化,并且清理下来毛刺很多
所以方法就是,一边用风枪预热焊盘,一边拖锡,缩小了温差,就很容易把焊盘拖干净无毛刺且不容易掉点

网友A:
桥问题很烦人的。

mk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问题很烦人的。

还好只有桥有故障,当时那花屏我还担心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问题很烦人的。

有啥可烦人的 换呗 还能咋滴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小白今天又学了一招,如何改板载内存

网友B:
清理焊盘有时我也这样

网友C:
这机器楼主能修到桥坏 也是狗屎运啊 基本都是BIOS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楼主能修到桥坏 也是狗屎运啊 基本都是BIOS坏的

进水的哈,你仔细看图片的话可以发现进水出上面一点就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理焊盘有时我也这样

嗯嗯,我最近学到的,很好的一个小技巧

网友:
改板载内存楼主都会啊,实在是高手中的高手啊,能不能教教小白我啊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楼主,就是给力,学习了

网友D:
很好拖 ,这个,换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拖 ,这个,换太多了

你遇到的是啥故障?

网友:
我都是烙铁,温度405度,很干净也不掉点,+ 风枪怕板变形!

网友E:
好思路,这些资料哪里弄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思路,这些资料哪里弄的啊

什么资料?

网友:
这个故障是花屏  暗屏的故障吗?楼主厉害,判断精准!

网友:
楼主大神级的,分析的非常到位,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一般基准电压是什么英文

VREF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