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总线产生的是什么

楼主(2016-04-15):
对信号的LPC总线不是很了解,咨询下大神们LPC总线产生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产生

网友A:
报名迅维远程系统学习一下吧

网友B:
它只是一种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只是一种总线,,,,,

它只是一种总线  它是跟南桥通信的    它的频率是33M   电压测量是1.6V左右     就是想了解的它的条件    还有AD0之类的    希望大哥能回复

网友:
谢谢     是跑马后才产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名迅维远程系统学习一下吧

你广告的打的太厉害的吧   问下问题就叫去【迅维】培训

网友:
南桥和EC交换数据的总线,EC和南桥之间的通信就靠它

网友:
总线的一种吧,比如SPI GPIO什么的,一种总线而已,南桥与EC的通信线路

网友:
南北桥,CPU , 显卡都需要。如果显卡不正常也会不出电压

网友:
内存供电出来后出桥供电,接下来总线供电,再下来CPU。这是台式机时序。笔记本IBM时序完全不是一个 档次

网友:
南桥和EC交换数据的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