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75-D3 1.0 USB不动

楼主(2016-04-15):
技嘉P75-D3 1.0 USB不动,5V和数据线阻值都正常,USB#信号问题导致的,在插件电容EC3后面有2各下拉电阻,电阻坏了,多注意

网友A:
楼主请上传个图片上来以便大家以后查看。
上传个图片我给你加分

网友B:
USB不动是什么意思?卡LOGO?还是插USB死机?

网友C:
没清楚是怎么不动法噢。。楼主写出问题状况嘛我们遇到了也好有个思路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详细,usb #是什么信号,哪里找,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不动是什么意思?卡LOGO?还是插USB死机?

不卡LOGO,就是USB不动。U盘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上传个图片上来以便大家以后查看。
上传个图片我给你加分

这就是板子的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清楚是怎么不动法噢。。楼主写出问题状况嘛我们遇到了也好有个思路了

不动,就是USB插进去没反应,U口键盘鼠标没用,U盘也不识别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
还有信号上的二极管坏也会不认USB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动,就是USB插进去没反应,U口键盘鼠标没用,U盘也不识别

噢谢谢知道了,下次遇到就会往这方面入手

网友:
这个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