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是什么芯片,代换型号

楼主(2016-04-15):
求助这个是什么芯片,代换型号

网友:
VDDA 2.5V  CPU 电压

网友:
产生vdda2.5伏的线性稳压芯片

网友:
应该是vdda 2.5v供电 料板拆吧

网友:
msi   有很多啊    s2-00 的话  s7-00好像不能换

网友:
这个是一个线电源IC

网友:
S7-00,料板上可以找到的,,,,,

网友:
好的,多谢各位,主板修好了

网友A:
一般是产生VDDA2.5V电压的管子,ASUS的板子上找 一下基本上都有这个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产生VDDA2.5V电压的管子,ASUS的板子上找 一下基本上都有这个芯片的

谢谢,就是华硕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