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掉电

楼主(2016-04-15):
板号K42JR 4.1,上电8秒掉电,不上内存也这样。CPU电压1.08V。论坛大多是显示后掉电。BIOS刷了也这样
。求解?

网友:
这机器掉电通病就是CPU供电

网友:
0.16掉电呢,正琢磨着呢

网友:
以前我修过这掉电的  进系统也会掉。快显示的时候也掉。各种不稳定的掉电。刷N个版本都不行。换桥也无果。最后只能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