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跑d4维修

楼主(2016-04-15):
同行拿来的主板  一看这板子电池和电池电路的故障多,以为捡钱了,检测后发现是跑D4不过内存   用阻值卡测得没有vddspd电压 仔细检查主板在背面发现断线了。这板子一般都是电池毛病多,这个比较少见  所以分享下。

网友A:
人为的
断线的挺多   bios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B:
SPD断线的情况很常见啊

网友C:
SPD断线  很多不过内存的通病了。    可以在断线处加个电阻会跟好

网友D:
这么粗的线也断了。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为的
断线的挺多   bios坏的也挺多的

这主板bios坏的好像不多吧

网友E:
这个像是磕碰断线的,那么粗的线一般不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D断线的情况很常见啊

SPD确实很常见   但是这款联想的板子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D断线  很多不过内存的通病了。    可以在断线处加个电阻会跟好

电阻啥意思? 限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粗的线也断了。醉了。

呵呵  是啊我也纳闷啊?   遇到不少这样没spd的了   内存的vddspd怎么还需要怎么大的电流呢  线都烧断了  内存还没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像是磕碰断线的,那么粗的线一般不容易断

不是碰断的   还有烧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碰断的   还有烧的痕迹

一般都是插反内存烧的多

网友G:
要是我的话我就直接飞个3.3V上去,我一般不愿意补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我的话我就直接飞个3.3V上去,我一般不愿意补线哈哈

我觉得这样好看点

网友H:
这个板电池没电,,换电池就好,修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板电池没电,,换电池就好,修的多

对呀  我也遇到很多  电池的原因的   这个少见

网友G:
那确实至少客户看不到飞的线,我前几天发的帖子就是飞线,而且还飞到内存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确实至少客户看不到飞的线,我前几天发的帖子就是飞线,而且还飞到内存上了。

我去看看  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我的话我就直接飞个3.3V上去,我一般不愿意补线哈哈

是“打脸”那帖子么,你那也是没办法的情况下  只能如此了

网友:
哈哈,这个板子可好玩了,故障多多!搞维修喜欢这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