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一下哪个是时序芯片?

楼主(2016-04-15):
(图片)

网友:
应是PIN多的那个吧

网友A:
我晕。这还用问吗??大芯片就是LVDS信号处理芯片输 出时序信号的。那个小芯片是DC-DC芯片。是液晶屏工作的前提。主要产生VGH,-VGL Vcom.VDD 等电压。。

网友:
还用问,当然就是最大那个了

网友:
就是那个最大的,,,,,

网友:
这个屏有通病,,闪屏是不是,,上面隐隐约约有条彩色粗线是不是?好像是棒子的垃圾产品通病

网友:
明白了,多谢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B:
另外,小芯片周围的一个电容短路了,我取下来量了,两端是通的,换了一个电容上去,却还是白屏,莫非大芯片坏了,要换么?

网友:
白屏一般是  没供电、、或者是大芯片坏了

网友:
那颗大芯片老贵了,X宝上要80一片,感觉没修复价值了

网友:
大芯片就是呗

网友:
肯定是那个大的呗

网友:
最大的哪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这还用问吗??大芯片就是LVDS信号处理芯片输 出时序信号的。那个小芯片是DC-DC芯片。是液晶屏工作的 ...

说的很对

网友:
肯定是大芯片啊,这还用问啊。。。

网友:
换大芯片还不如把板子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小芯片周围的一个电容短路了,我取下来量了,两端是通的,换了一个电容上去,却还是白屏,莫非大芯片 ...

白屏是供电的问题,屏5v有没有被拉低?vgh和vgl正常不?

网友:
最大的芯片是。

网友:
第二张图上的芯片就是

网友:
有电感哪个是升压芯片吧,时序芯片有很多线通屏接口的。一般是最大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