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芯片ADP3212 上管控制级0V 下管控制级5V 求思路

楼主(2016-04-15):
如题,联想W510 CPU供电上管控制级 0V 下管控制级5V 求思路   机器来的时候大短路,NEC和2个470CPU供电滤波电容全部挂掉,MOS管挂掉2个,现在所有MOS管全部换掉了,NEC大电容换成4个220的 但是不出CPU供电,下管持续放电保护了。求检修思路。

网友:
那就查这个电源芯片的供电、开启、PG、是不是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