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不触发你值得一看

楼主(2016-04-15):
接了台v470本以为是通病cpu铁壳MOS管的问题呢!一通电发现不触发,三下五除二拆出板子测3 5v正常。果断刷BIOS,心想这不就BIOS问题吗。妈的刷完故障依旧 !测EC工作条件:供电 LID  ECRST  AC_IN_KBC 正常!RSMRST#_KBC为低,按开关一样。这个就麻烦了。测PCH  RTC电路 待机供电都正常!没办法换EC吧结果一样,那还能怎么样接着换pch呀。这下茫然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一切都是徒劳!  RSMRST#_KBC就是低,通电就是没有读取BIOS的波形。 板子看着我我看着板子,戳戳哪看看没烧的没进水腐蚀的。突然发现这USB供电怎么待机就有了?USB_PWR_EN#为低,正常待机没USB供电此信号要为高。EC换的新的呀有问题?打阻止正常。确保安全再换了块,没什么卵用。干脆直接将此脚翘起看看,撬开后通电瞬间自动上电了! USB_PWR_EN#EC这边为高正常。USB供电一直有不管。到此总算搞定!希望对其他修到此机的有所帮助。(USB_PWR_EN#不正常也会引起不读BIOS? 那说明其他GPIO脚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老机器新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被USB供电芯片拉低了 但引起不触发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GPO82/IOX_LDSH/TEST# 这个是工厂用来测试io的

网友:
以前木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总算还是看懂了 不容易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是变态

网友:
这个是USB触发信号吧,支持键盘开机的那种,这个信号一直为低就是属于有效状态,相当于按着开关不放开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少见

网友:
这个 还真没碰到过 下次可以看看

网友:
难不成还有USB保护?没听说过

网友:
待机芯片的3.5V PG正常吗?

网友:
是5V拉低保护了么?

网友:
这个型号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竟然还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usb检测不正常

网友(2017-08-10):
这个信号是开启USB供电的吧,是不是USB口挂了?

网友:
呵呵 之前看过一篇例子也是USB供电开启提前打开造成不触发的 呵呵

网友:
不触发是要注意这些信号 了,怪不得我有碰到修死也修不出来的,真是值得一看

网友:
USB待机就出电压,这个以后还得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