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不充电,接近通病

楼主(2016-04-15):
前言:

       论坛上有位仁兄说这个机型疑似通病,不知最后解决没有,回复的人也没有帮忙解决,有人怀疑是通病,有人说不是通病

客户:电池,适配器,都更换过,还是不充电,带过来让维修

检测:既然客户都换过了,还是要换个原装的适配器试试,换上后,提示:电源已连接,正在充电……,正在想着客户说的不对啊,同时鼠标再次移动到电池充电图标时,提示:电源已连接,未充电……

拆机:本人有拆机观察主板的习惯,整板无腐蚀,无进水痕迹,一边观察一边拿个镊子 点、拨,整版观察,发现目标,在南桥附近有个二极管貌似虚焊,上图 用镊子拨动一边直接动了,加焊,上机测试正常充电。

没有下图纸,没有测量电路,机器版号:

LA-8241P  REV:1.0 I5二代,独立主板

算是捡了个便宜!!!

分析:       应该是工厂贴片机贴片时,二极管没有放到位,造成虚焊

网友:
细心就是好啊。慢慢查不就累死了

网友A:
这个2及关在充电电路有什么作用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2及关在充电电路有什么作用呢楼主

具体没有下载图纸查电路,在南桥附近,应该是控制信号

网友:
这位仁兄看的真仔细,佩服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 信号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

网友:
不注意检查主板,会让绕很大的弯路,肯定会修充电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样的故障最头疼

网友:
楼主观察真是仔细啊 ,,自己查的话得查死

网友:
能找到这个  也是厉害啊

网友:
会不会看的眼花啊

网友:
加分鼓励 在找图纸找到二极管的作用 描述清楚就更完美了

网友:
     心细一点还是好,快就是慢慢就是快

网友:
发现通病  赶紧收藏了

网友:
细心是维修的一大法宝,感谢分享通病

网友:
确实应该有拆开看的习惯,在判断不是软件问题后果断拆开

网友:
是一个不经意的细心发现问题!!!!!眼睛独到!

网友:
好眼光!!!小心细心!

网友:
看图纸了没,那个二极管是干啥用的?

网友:
看样子修机器还得眼力好啊,很多故障用眼睛去观察可以快速锁定故障,楼主眼力不错。。。

网友(2016-05-16):
学习了,楼主细心啊。

网友:
楼主,请问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能把这个二极管的作用分析到位就完美了!遗憾

网友:
通病的挣钱的,呵呵

网友:
眼睛 好使 这也能看到!!、

网友:
最好能附个图,讲解下那个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